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将螺栓出来后分成两条出口

楼主(2019-03-15):
因为地方限制不能摆两台机,有什么简单办法可以将螺栓分两个滑道出来?

网友A:
下面是加德纳机枪的动图,单一弹夹给双枪管供弹的,典型的1分2机构,楼主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见多识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加德纳机枪的动图,单一弹夹给双枪管供弹的,典型的1分2机构,楼主研究一下

这个机器设计很妙!

网友:
可以把一楼的数模拿来模拟设计一个机构。

网友(2020-05-14):
亮瞎你老板的氪金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