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密封性能及可靠性

楼主(2019-03-15):
请问高手浮动油封的可靠性怎么样?能应用在重要设备的关键密封部位吗?谢谢了

网友:
可以,用好了很长时间都不会出问题

注意:对零件的加工要求很高。

网友:
用在重载,低速,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没问题。

网友:
浮动油封是一种特殊型式的机械密封,是为适应恶劣的工作环境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紧凑型的机械密封方式,它具有抗污染能力强,耐磨,耐冲击,工作可靠,端面磨损自动补偿,结构简单等优点,在工程机械产品上应用最为普遍,在各种输送机,砂处理设备,混凝土设备上也应用广泛。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指导!那么,在设计、座腔零件加工、安装、使用(运行)中的各个环节,要注意什么?再次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