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连接更紧密不松动?

楼主(2019-03-15):
请问各位大神,图中塑料件与下端金属握把如何连接更紧密不松动?(塑料件大小无法改变,也不能重新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况?

用手抓举,反复拆装容易松

网友B:
涂点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点胶水

经常需要拆装,用胶水粘不太方便啊

网友:
金属件头部劈一段一字或十字槽,套上塑料件后,金属件外面用抱箍锁紧,拆的时候只用松抱箍锁紧螺丝就行;

网友:
把金属件用火稍微烤下,让其受热膨胀,然后套在塑料件上,等温度降下来就会紧箍在塑料件上面。
Arthur203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切一小段金属管 涂胶水固定在塑料上 另外一头焊个快装接头方便拆装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同意6楼说法

网友:
加一点儿AB强力胶水来保证链接。

网友:
做一个夹紧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