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扫码有什么低成本的设计和选型方案吗

楼主(2019-03-15):
目前自动扫码大家有什么比较低成本的设计和选型方案吗?基恩士的门触发扫码枪有点贵。

网友A:
欧姆龙有小型条码阅读器,比基恩士的便宜一些。扫描位置加个感应器,有信号就触发扫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有小型条码阅读器,比基恩士的便宜一些。扫描位置加个感应器,有信号就触发扫码。

谢谢,是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有小型条码阅读器,比基恩士的便宜一些。扫描位置加个感应器,有信号就触发扫码。

我查到新大陆有一款FM430 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为啥用基恩士的品牌?

网友(2019-05-30):
要看扫什么样的条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到新大陆有一款FM430 不知道效果如何

要看具体条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