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圆弧件的加工

楼主(2019-03-15):
请各位大神帮看下,下面这个件采用什么加工手段比较好。
1.材料:铝
2.尺寸:直接约1.8m

网友:
上图。
看不到图,没法说。

网友:
么有图纸,白说。。。。。

楼主:
补图,分明上传了图纸的怎么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图,分明上传了图纸的怎么就没了

还是不明白你要说什么,你要加工什么部位?什么技术要求?材料是型材还是实体?最讨厌有头无尾的提问了,看不到诚意在哪,谁会那么热情保姆式的给你解答?

网友:
大概235°,立车吧,,,,

网友:
建议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