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工艺

楼主(2019-03-15):
我们这边的机加工师傅说:焊件长度超过600mm的用段焊,焊100间隔50,低于600的板厚就采用满焊,板薄用段焊,我想请问下,这个板厚具体定义到多少mm?

网友:
焊接工艺与材质,薄厚,焊接长度等都有关系,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主要还是看零件的强度要求

网友:
最小不能低于6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