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尺寸链,求助

楼主(2019-03-15):
已经确定好封闭环,如何根据封闭环画出尺寸链,求大神告知具体方法,怎么个路线,怎么个方法,跪了

楼主:
如果没看错的话,图中,N是封闭环

网友A:
你确定这个可以算出来?

网友B:
谁设计的键槽要求这么高啊,轴标准的公差是0到-0.2,毂的是上面留0.3空隙,公差也是0到+0.2
说一个感觉不合理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精磨是精加工了,做键槽是前道工序,键槽不是以最后的精磨面基准加工,为什么最后键槽的公差要求要比外圆公差要求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个可以算出来?

这是考研题啊,我只是想知道如何画尺寸链,具体这个题出的问题对不对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设计的键槽要求这么高啊,轴标准的公差是0到-0.2,毂的是上面留0.3空隙,公差也是0到+0.2
说一个感觉不合 ...

大佬,你有时间吐槽这个题的实际性不如教教我如何画这个图的尺寸链了,我是为了考试又不是为了真把这个东西搞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考研题啊,我只是想知道如何画尺寸链,具体这个题出的问题对不对我就不清楚了

满足A3要求的最小磨削量范围,0mm到0.025mm。给出了N的尺寸公差-0.03到0。A2等于62 -0.005到0。

网友C:
1、确定封闭环
1)、封闭环的工艺过程中间接保证的尺寸
2)、封闭环的公差值最大,它等于各组成环公差之和
2、查明组成环。画尺寸链图
3、分析增环、减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确定封闭环
1)、封闭环的工艺过程中间接保证的尺寸
2)、封闭环的公差值最大,它等于各组成环公差之和

尺寸链的图怎么画,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
A3.A1的尺寸各取2分之一,很容易画出尺寸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