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折叠自动机构

楼主(2019-03-16):
需要自动折叠0-90°往复,动力源可以是气源或电动。结构越简单越好,请细说。暂时考虑连杆机构。

网友A:
负载?动作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动作频率?

负载,动作频率,我自己会考虑。20S一次,负载不到0.5公斤。

网友(点评):
旋转气缸或者齿轮齿条+气缸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B:
尾部活动联接的气缸+要转动板底面加一个活动定位

网友:
伺服 或者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部活动联接的气缸+要转动板底面加一个活动定位

我也想到这个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负载,动作频率,我自己会考虑。20S一次,负载不到0.5公斤。

好的,谢谢,不过有点繁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到这个最简单了

这个方案简单可行,但要注意定位部分要做缓冲,不然很容易坏

网友:
建议考虑凸轮机构,做检测。比连杆的耐用

网友:
建议用凸轮做检测,比连杆好用。

网友:
同意凸轮机构,气缸经常这样动不耐用。

网友:
旋转90度,这个动作和工装治具杠杆压紧臂相同,需要用四连杆机构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