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声波清洗和高压水清洗的优缺点

楼主(2019-03-16):
请教,超声波清洗和高压水清洗(约10MPa)的优缺点?什么情况下用高压清洗?什么情况下用超声波清洗?

网友:
您是设计制造还是用户采购?

这个问题我好像之前说过,手机不方便,等有空再回复!

楼主:
|llh2253发表于 03-16 12:41您是设计制造还是用户采购?

这个问题我好像之前说过,手机不方便,等有空再回复!
随便问问

网友:
这问题问百度就可以了

网友:
高压清洗,是高压泵在驱动电机的作用下,产生高压水射流,由高压喷枪喷射到被清洗物体上,而高压喷嘴的孔径要比高压管路的直径小得多,因此到达高压喷嘴的水要想通过喷嘴必须加速。这样,喷嘴就可以把高压低流速的水转变为低压高流速的射流。大多数的高压清洗机使用一套阀门和泵头构成系统,来对高压水射流实施控制,使高压清洗的操作工作变得得心应手。
而超声波清洗机的核心组件是超声波发生器,而高压清洗机的核心组件是高压泵。在工作原理方面,超声波清洗,是超声波发生器发出高频振荡信号,由换能器转换成高频机械振荡并传播到清洗溶剂中,使液体振荡流动,产生成千上万的微小气泡,这些微小气泡在超声波纵向传播的负压区形成并扩散,而在正压区,当声压达到一定的数值时,气泡快速增大,再突然破灭。这样,就在它的周围形成上千个大气压的压力,破坏不溶性污垢,从而达到被清洗物清洁净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