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阵列的圆孔工程图如何标注PCD?

楼主(2019-03-16):
如图
标注出来后发现没有标注PCD及均布EQS。
“异性导向孔”的定位是先做了草图定的位,(直接内部阵列定位也一样)。
这样做有什么不妥的吗?
网上也没搜了明白
请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A:
内圈和外圈的孔标注“均布”,或者从0点挨个标注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圈和外圈的孔标注“均布”,或者从0点挨个标注角度。

就是说“均布”是不能自动标注的了。。
那PCD不标注是咋回事,也需要单独手动标注吗?

网友(点评):
SW异形孔标注格式是由一个配置文件控制的,可以自行修改格式加上均布的字样 但是个人习惯(国标也允许),没有异议可以不标

网友:
手动修改,添加

网友:
楼主懒出了新境界。按国标,你直接用孔标注,是过不了标准化审核这一关的,是不是该手动修改一下下?、
懒哇,那你纠结个啥哟

网友(点评):
哈哈,多谢兄台提醒,不过俺们手工作坊一般没啥问题,就是希望自动的标注,免得出岔子。。

网友B:
楼主为毛底孔还没螺孔深?

网友C:
这个图上标注可以的,我们通常标注不是4*M12而是4-M12均布%%c150

网友(点评):
新标准是用X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上标注可以的,我们通常标注不是4*M12而是4-M12均布%%c150

如何实现自动标注“PCD”及“均布”??
请明示。

网友:
无语中。。。。就打两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实现自动标注“PCD”及“均布”??
请明示。

不能自动标注吧?你的加上。

网友:
标注均不均布估计软件还做不到。

网友:
添加文字,手动修改。。。

网友:
大神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毛底孔还没螺孔深?

我也是觉得奇怪!这都能实现吗?

网友:
还有这个功能,学习了,O(∩_∩)O哈哈~

网友(2019-06-21):
基本都是手打的

网友(2019-07-26):
手打就可以了

网友:
手动添加的

网友(2021-03-22):
你换用UG出图就可以了。SW没这功能

网友:
建议放弃SW吧。它没这个功能的,你可以转UG,UG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