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轮冠校准件制造难度

楼主(2019-03-16):
各位大侠:
此类校准件加工工艺请教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
此零件属于开发项目,并且和老米沟通都是无法加工,所以还请国内大侠指点迷津,我认为还是有难度的,欢迎讨论。

楼主:
材料GCr15,热处理硬度HRC58-62

网友A:
这表面粗糙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表面粗糙度??

粗糙度要求高,形位公差要求更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糙度要求高,形位公差要求更高啊!

有点国际难题的味道

网友:
0.2的表面粗糙度得上磨床,看着做好工装的话,除了齿轮部分,其它是可以加工出来的

网友C:
数控车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车床加工。

车床可以加工就不放这里讨论了,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