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切凸台

楼主(2019-03-16):
请问,图示凸台如何剪切,大斜面有斜度,要剪切的部分也有斜度

楼主:
通过拉伸切除命令得到图示内容

网友A:
建个合适的基准面,画个大点的草图轮廓,拉升切除到一面。

网友(点评):
这样可以把上边的那部分切除掉,但下面会出现凹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个合适的基准面,画个大点的草图轮廓,拉升切除到一面。

蓝色部分为剪切的基准面

网友:
没看明白你要切哪部分

网友B:
本帅的理解是否有误?

网友:
方法很多,拉伸,倒角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帅的理解是否有误?

凸台底下的面是前后倾斜的

网友(点评):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切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凸台底下的面是前后倾斜的

用图片加动画都表达不到位,越描越黑,看来本帅的表达能力很有问题。
本帅的意思是:管它什么角度往那边歪,把多余的面直接删除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