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配置用SW2016是不是太低了

楼主(2019-03-16):
请教各位,这个配置用SW2016总装图,一直有卡顿,是不是处理器的问题?

网友A:
显卡呢,最关键的显卡你没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呢,最关键的显卡你没放出来

显卡应该差不多, GTX 1050

网友B:
好土豪,,,,,我才i5 3210

网友:
还得看你的装配体多大,软件设置,等

网友:
使用SW2016版的,关键在于显卡的配置,显卡最好是用丽台P1000。

网友C:
重点你是台式还是本本?内存吃力!如果本本cpu也吃力

网友:
台式机的话够用了。

网友:
显存至少需要2个G。

网友:
大型的装配体,任何一个电脑都会有卡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土豪,,,,,我才i5 3210

电脑配置不懂,公司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你是台式还是本本?内存吃力!如果本本cpu也吃力

台式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式机

应该还可以!cpu凑合  先把内存条插满 ,不够的话在升级显卡如果还是不行只能CPU 反正台式大不了换主板显卡内存都能再次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