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控制原理

楼主(2019-03-16):
气缸活塞杆伸出为常态,活塞杆末端吊装重物。当末端受到超出气缸推力时,气缸缩回,电磁阀时如何动作?

网友A:
左边电磁阀得电,流程图左边的气路往气缸有杆腔充气,活塞杆缩回。右边的电磁阀也是得电,阀芯移动到电磁阀的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电磁阀得电,流程图左边的气路往气缸有杆腔充气,活塞杆缩回。右边的电磁阀也是得电,阀芯移动到电磁阀 ...

是不是上面右侧的压力开关检测超压,右下侧的电磁阀得电、排气,同时左侧的电磁阀得电、进气,活塞杆缩回,在这种状态下活塞杆端负载的重物是否会上升?会保持在最初始的高度吗?

网友:
活塞杆缩回,活塞杆下端的重物会上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上面右侧的压力开关检测超压,右下侧的电磁阀得电、排气,同时左侧的电磁阀得电、进气,活塞杆缩回 ...

活塞杆缩回,活塞杆下端的重物会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杆缩回,活塞杆下端的重物会上升。

谢谢,我再补充一些操作动作。

1:整体下降至物料顶面0.5mm处停止,机构合拢。
2:升降滑动板继续下降,驱动内部滑套下压,同时气缸活塞杆缩回(模具下压是否可以与气缸实现同步,保证模具高度不变,不接触物料顶面面)。
3:升降滑板在丝杆的驱动下上升,同时气缸活塞杆推出(如果模具在下降的过程中已经被物料托住,左上侧的压力开关及泄压阀的意义在哪里?),气缸推出到位后,升降滑动板与模具整体上升。

网友:
为什么分两个电磁阀来控制,一个两位五通阀,完全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