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怎样才能车掉中心凸点

楼主(2019-03-16):
材料为H62和SUS304,用数控车床加工壳类零件端面的时候,怎样才能使端面平整,没有中心凸点。

网友A:
用斜刃刀片,但损耗有可能会稍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斜刃刀片,但损耗有可能会稍多点。

没搞明白啊,老师能否画个草图说明一下原理啊?

网友A:
就是主偏角不是零度,你要无中心突台的那个刀尖角小于九十度

网友B:
刀高不对,在垫点垫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主偏角不是零度,你要无中心突台的那个刀尖角小于九十度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高不对,在垫点垫片就好了

个人愚见:如果刀的角度不对的话,刀垫高了会把中心点推下来,而不是切下来,不知道老师是怎样调整刀具角度的?

网友:
刀具中心高不对

网友:
刀尖角没有过产品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愚见:如果刀的角度不对的话,刀垫高了会把中心点推下来,而不是切下来,不知道老师是怎样调整刀具角 ...

是刀具装在刀塔或者刀架上切削工件时的高度,不是刀具摆放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