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插齿刀具齿顶圆参数请教

楼主(2019-03-16):
齿数200,模数为0.2,标准压力角20度,齿顶高系数1.5,刀具给定齿顶圆直径40.67,而不是40.6,为什么,谢谢。

网友:
估计是增加了精度等级公差。

网友:
本着刀的有效使用寿命来说,在最大限度的保证被加工齿轮的渐开线齿形不变的情况下,插齿刀的最大外圆(齿顶圆)肯定是做到40.67为最佳,具体情况可参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的《刀具设计手册》!

网友:
楼上杨老师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