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这个过盈配合?

楼主(2019-03-16):
(图片)

楼主:
好想法,,,把电机轴冷冻,,,套电机轴部件的加热后插入~~~一会我试试~~~

网友:
冷冻能减少的直径很微小。

网友:
过盈量多少?5mm冷装效果不大。

网友:
有热装法和冷装法。热装用高频感应加热机,将带孔零件加热到计算的温度,最高温度不超过120。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液氮冷却 ,使用过

网友:
直接用红胶

网友B:
用力,敲,敲,敲,敲。

MFC
然后电机轴给整坏了
上铣床压,就没有装不进去的东西
奇葩

网友:
冷装,真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氮冷却 ,使用过

冷装发一般用液氮或者液态二氧化碳。冷却的最低温度不要超过-80°C。

网友:
是否可以打磨掉一点干涉量。

楼主:
用螺旋夹子压进去了,,,哈哈哈!

网友:
工序颠倒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螺旋夹子压进去了,,,哈哈哈!

螺旋夹子?

网友:
冰箱里冰冰

网友:
同问。没有表面感应加热或者液氮冷却之类的设备,只有烘烤箱或者冰箱,怎样能够便捷的安装?

网友:
加热套方便实用

网友:
查询一下过盈装配法,热胀冷缩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
过盈量多少?还有轴套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
还是要测量一下具体的过盈量再定怎么装好一些

网友:
定位好,用压机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力,敲,敲,敲,敲。

哈哈哈,是时候祭出这个图了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一直想知道配合是多少,哈

网友(点评):
其实对于这种电机要求过盈是没有必要的吧!

网友:
最后图片是亮点

网友:
你这为啥这这种安装工艺,一般电机轴没见过过盈安装得

网友:
热胀冷缩装配

网友:
楼主这个工况,轴孔过盈的目的,应该是在受到扭矩的情况下不会打滑(受到大的轴向力,可以忽略,电机早报废了),那么这120W的电机,能有多大的扭矩呢?其实可以不用过盈,装进去之后,直接用胶水沾,就OJBK了!
非要过盈装配,除了热胀冷缩之外,其它方法都会对电机轴造成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力,敲,敲,敲,敲。

硬怼的后果是财产损失

网友(点评):
怎么你们那么较真

网友:
外套留余量,做成精密小间隙,比如铰孔,加0.005~0.010.
然后用乐泰680过盈配合胶,刚刚滴好用

网友:
这么小直径,就是敲

网友:
大力出奇迹 哈哈

网友:
外面的孔是铜材料的吧,如果过盈量不大(没有量),可以压过。

网友:
2丝的过盈量,然后砸进去

网友:
轴套加热呢,比如油浴

网友:
过盈量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