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空调压缩机内空高度用什么仪器测量?

楼主(2019-03-16):
客户要求在上下缸装上密封圈压紧的情况下来检测 中心红线那里的高度,请问有什么适合的量仪去测量?

要求带有数显输出的。

那个中心孔直径18mm,旁边的活塞孔是30mm.

网友:
是测量红线的距离吗?这个好像是两个零件组装后形成的距离。

网友:
深度尺+深沟尺 都有带千分表的就可以

网友:
光谱测量仪,可以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