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换向阀

楼主(2019-03-16):
有没有如图所示的这种阀,用于切换一条油路,纯靠电动切换通断。断电,则阀芯停留在原位?或者采用什么油路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A:
油路通断需要这样的电磁阀?就这个图来说上面的电磁铁通电,电磁阀阀芯移动使得上面的油路接通,油路从左到右接通;下面的电磁铁得电,电磁阀阀芯移动使得油路接到下面有单向阀的油路。实际有无这样的电磁阀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路通断需要这样的电磁阀?就这个图来说上面的电磁铁通电,电磁阀阀芯移动使得上面的油路接通,油路从左到 ...

我也是一直没找到这种功能的阀或者合适的油路,想跟大手子们求教一下

网友:
液压换向阀按换向阀所把持的通路数分为:二通、三通、四通和五通等。应用阀芯错阀体的绝对活动,使油路交通、闭断或变换油淌的方向,从而使得液压履行元件及其驱动机构的承动、结束或变换运动方向。

网友B:
这个 楼主画的标准电磁球阀啊。。有的密封性很好不会插入图片。。。液压上面的问题可以直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楼主画的标准电磁球阀啊。。有的密封性很好不会插入图片。。。液压上面的问题可以直接找我

对,我画的是球阀,滑阀也可以,只是在网上都没有找到卖这种的。。。向您求教了,我邮箱zolin_d@qq.com,这种阀您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画的是球阀,滑阀也可以,只是在网上都没有找到卖这种的。。。向您求教了,我邮箱zolin_d@qq.com, ...

发你邮箱了,你要的是不是带定位的,不要自动复位的?

网友C:
新手请教一下,上面的通路可以理解,下面的两个单向阀和断路有什么区别呢?(断路指的就是—I 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手请教一下,上面的通路可以理解,下面的两个单向阀和断路有什么区别呢?(断路指的就是—I I—)

这两个单向阀是座阀结构的意思,泄露量很少可以直接做保压用,你画的是滑阀结构泄露量比较多你一般不用在保压要求较高的地方

网友D:
lz我们公司有这种插装阀,双向止回,微信13858244849

网友:
这种截止阀直接上帕克、力士乐手册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我们公司有这种插装阀,双向止回,微信13858244849

谢谢,稍后联系您

网友:
如果没有找到合适产品可以联系我18833793150(微信)

网友(2019-05-10):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单向阀是座阀结构的意思,泄露量很少可以直接做保压用,你画的是滑阀结构泄露量比较多你一般不用在 ...

哦,原来是这样啊,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