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间距可以轻微调整,要怎么设计

楼主(2019-03-16):
比如说一排辊子,直径大概30mm,10个辊子,间距大概10mm.想让这辊子的间距可以轻微调整,比如说可以在8-12mm的范围任意调整。
那么轴承座连接处要怎么设计呢~~~
第一个辊子间距比如说减少了2mm,但是到最后一个辊子距离第一个辊子就差了20mm了。
这个轴承座,或者是和轴承座想连接的部件要如何设计才好呢~~~

网友:
轴承座与基座连接处改成长孔。

网友:
调整范围还比较小了

网友:
这种可以设计成联动机构。

网友:
把轴承座连成一排

网友(点评):
连成1排问题是怎么串动呢,而且传动距离还依次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