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度可以自由调节

楼主(2019-03-16):
集思广益,如图所示,半球体的前方放一台小仪器,重点是仪器种类多,长宽不一,首先怎么从横向上去固定这个仪器,可以灵活的放下不同宽度的仪器。先在此谢谢大家提建议啦

切割后的球体

切割后的球体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半球体的前方放一台小仪器”,这里的前方是哪个方向?从你给的半球体图片看,这个半球体是有方向的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晰,前方、横向到底是哪个方向?

网友A:
你猜我看明白没有

网友:
自己先画个一般的仪器放上去,看看。

网友:
只有调节放置宽度后才可以吧,建议做成可调节式的,比如用手动旋转螺杆的方式。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描述清楚,重新补充了一下

网友:
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猜我看明白没有

我猜够呛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问的是个啥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