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镗孔(圆柱侧面)自动定位,新人求教

楼主(2019-03-17):
不是很懂如何实现自动定位夹紧

楼主:
自动上下料自动定位夹紧加工

网友A:
这种工艺问题,必须给出尺寸
只说定位
假定那个孔还没有,圆筒已经加工完成
把零件立起来,从圆筒中间用拉杆压紧。
中心线用V型铁定位,这样原则上不受圆柱误差影响
孔高度定位,因为圆筒直接立在工作台上,只需镗杆上下位置不动就行了
压紧要注意,切实限制住6个自由度
至于自动上下料,压紧,要看批量有多大?

网友B:
你到了医院,但不一定确保能治愈。
因为:首先你要说明现状。

楼主:
这是具体的零件图,我之前还想先镗,,还是最后镗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艺问题,必须给出尺寸
只说定位
假定那个孔还没有,圆筒已经加工完成

图刚刚发了。。。孔是有的,底孔用圆柱销侧面用辅助支撑就能实现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了医院,但不一定确保能治愈。
因为:首先你要说明现状。

就想知道上述零件镗φ14.89孔,自动上料后可否用圆柱销加侧面的辅助支撑实现自动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艺问题,必须给出尺寸
只说定位
假定那个孔还没有,圆筒已经加工完成

镗φ14.89孔的,求初步分析一下自动定位夹紧方案,谢谢了

网友:
我怎么觉得先镗孔再加工两销孔方便很多?

网友:
用气动定位销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