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溢流阀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9-03-17):
今天研究一份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个先导溢流阀,想问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先导溢流阀,先导溢流阀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溢流阀的作用是通过溢流口,使得被控系统或者回路实现调压、稳压或限压的作用。

先导式溢流阀由先导阀(先导阀芯和调压弹簧)和主阀(主阀芯和复位弹簧)两大部分组成,一般情况下,调压弹簧较硬,复位弹簧较软。阀体上有两个主油口,进油口P和出油口T,还有一个控制口K。
先导式溢流阀的主阀的打开和关闭受控于先导阀。

先导式溢流阀的应用场合:需要远程调压的;需要进行多级调压的情况;需要系统卸荷的情况。在设计时根据具体的功能要求选择。

网友:
原理楼上的基本上讲完整了,补充一点,就是先导阀溢流一般用于大流量的场合,通俗的讲如果大流量设计成直通式的会导致弹簧很硬很大。。。调节的时候力气就会很大。。

网友:
先导式溢流阀中的主阀芯因两端均受油压作用,主阀弹簧只需很小的刚度,当溢流量变化引起弹簧压缩量变化时,进油口的压力变化不大,故先导式溢流阀恒定压力的性能优于直动式溢流阀。

网友(2019-06-19):
1.保压,防止因其他因素如断电等情况导致液压站油压下降,造成油缸失效而引发安全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