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薄管上有孔如何扎牙

楼主(2019-03-17):
如图所示,工件外径26,厚度2.5
该工件如何扎牙,选用什么材料才能保证扎牙不瘪下去,或者能否扎牙之后冲孔,而不会令牙位变钝,或者有没有更加好,更加快的加工方法,我们工厂常用的是三头扎牙机,30吨冲床,各类车床,如果用车床车牙位的就不要说了,不可能车的,太慢了。

网友:
有带攻螺纹带倒的热融钻。
不会瘪,但会有往下的延伸。

网友:
是否可以采用冲床冲压出来。

网友:
断料平端口时,顺带端口倒角。
自制工装定位台钻小孔。
购3/4"管制螺纹扳牙。
用带气动夹头的数控车或者自制旋动装置扳牙。

网友:
若管壁确实很薄,可考虑用缩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