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737带来的启示:人工智能是不是要向习惯低头?

楼主(2019-03-17):
*****    本帖不涉及政治     ******

波音737max8半年时间里摔了两架,失事原因尚无定论。
现在有两点对波音很不利。一是在两个现场发现的部件能证明尾翼抬起机头向下栽,而且驾驶员也说机头拉不起来;还有就是装了两套软件,一个是防失速系统,一个是反防失速系统。防,而后在反防,这一点确实不好理解。
可话说回来,波音公司在出事后仍然信心满满。再就是波音737MAX飞机在各国在使用的数量很多,为什么大部分飞机没出事。
其实机头拉不起来和两个软件系统是一回事,都是为了飞行姿态。有人分析,软件对姿态控制(当然还有硬件,如传感器)的优先权高于驾驶员,换句话说就是姿态控制交给软件系统了,没驾驶员什么事了。那么照这个逻辑,系统不可靠,凡是装这种控制系统的都该直接掉下来了。可实际上只掉下来两架。
据说,波音研制或者参与研制的战斗机、轰炸机中,也有装这种软件系统的,是经过考验的。当然是在作战飞机上的考验
于是,就有这样的认识
第一,技术不能太超前,以至于人们难以掌握
第二,采用先进技术,使用者必须经过充分的训练
当然,失事原因还没确认。但是上述两点分析确实值得深思
我想,假如真是机头无法控制,那么关掉那套控制系统不就完了吗?也许是连怎么关都是很复杂的操作,以至于事到临头,关都关不上。

楼主:
技术不能太先进,否则难以掌握。
在工厂里,这种事情常见。比如质量控制,你要搞一套复杂有麻烦的方法,一二三四好多条,估计没什么实际效果。
但你要说,往转轴上贴块胶布,轴转没转,转了多少,一目了然!

一些功能复杂的软件也是这样
比如设计软件,除非你按一个键,机器就设计完成了。否则,如果需要人机配合,各个功能划分、自动化程度就需要好好的斟酌。
还有就是导航,不同的功能模块使用当中,需要给出指引,退出怎么操作,回退怎么操作,继续有几个选择,等等。最好不要和现有的习惯太拧巴。各位可以注意,3D-CAD软件,和以往手工绘图习惯并不太拧巴。
就像737-8,启用自动系统时,一旦给出信号,机头就会下压(这个过程是10秒)。这时驾驶员要干预,好像需要关闭系统再操作。而两次失事飞机的驾驶员,好像直接和系统较劲,反复十几次,结果还是控制不住。也许战斗机驾驶员训练足够,也过关,相对年轻反应快。民航驾驶员也许有些达不到这种水平。还有就是民航飞机一般都装自动驾驶系统(巡航用,有的汽车也有)。我想是不是这种失速控制系统,在使用习惯上和以前的自动驾驶系统有很大不同,如果套用老经验,也许就送命了。

网友A:
系统软件问题导致的事故极其少见,基本都是飞行员对于软件不够熟悉造成的,智能软件在工作的时候,人工操作是无效的,必须先关闭智能控制再进行人工操作,很多事故都是飞行员没有关闭智能控制就进行人工操作,逐渐丧失控制能力,心态越来越慌,最终导致飞机失控,表面原因是飞行员不熟悉软件,或者过度疲劳紧张,归根到底还是我们正处在人工向智能过渡的阶段,一方面智能技术还不够成熟就已经大范围推广和更新,另一方面人类对于智能不信任,导致一线的操作者也处于一种纠结的状态中,我相信智能最终会完全取代人工,但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尝试与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软件问题导致的事故极其少见,基本都是飞行员对于软件不够熟悉造成的,智能软件在工作的时候,人工操作 ...

是的
不过,汽车巡航系统启动后,如果司机动方向盘,系统自动切换到人工驾驶。也就是说权限由自动系统马上就交给了人。我的意思是:
如果人习惯了某种操作,飞机驾驶员可能下意识的觉得,只要动方向,系统也马上就把权限交给人。可惜系统没交权限,人一下子就晕了。然后就较劲。
我觉得在权限切换上有待改进。当然,如果超音速战斗机在两三个马赫数飞行时,姿态控制上,就没打算交给人控制。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管最后结论如何,这毕竟是个问题。

人的养成的习惯,有时真的会坏事
比如机床,在走刀前可能会要看一下轨迹,防止撞床子。操作就是摇一下手柄。可到了数控机床,就需要修改程序。试完后再用上刀程序走。这个地方出问题的不少,直接把床子报废的也有。这时是赖数控系统还是赖人呢?
说的再直接一点:设计者包括自动系统的设计者,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让步?迎合习惯?向习惯低头?

网友:
“机器人三大原则”早就有了。
第一条:机器人不得危害人类。此外,不可因为疏忽危险的存在而使人类受害。

第二条: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但命令违反第一条内容时,则不在此限。

第三条:在不违反第一条和第二条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网友:
其实这些确实是波音公司的问题,否则不可能近三个月连续出现两台飞机出现事故!

网友B:
737max系列是根据737 改装的
机身加大加长 发动机大的情况下 前舱随时减小  导致机尾重量加大  而其他的并没有随之改进
机尾重量大  机尾下坠 为了防止机尾擦地     所以加了一套智能软件来强制机头向下
说白了  就是想省钱省时省力  想用智能软件来弥补设计上的缺陷

网友:
忘了说楼主说的人工智能了 记得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
也许真正的人工智能时代永远不会到来

网友:
一家公司的问题不值得讨论这么多。否则大众召回那么多次,是不是早可以定论德国制造业不行了?实际就是波音图省事,而且和一线也就是飞行员沟通测试不足导致的。人工智能还是先考虑怎么代替人工吧,智能的步子还是别迈太大,迈大了全是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B:
737max系列是根据737 改装的
机身加大加长 发动机大的情况下 前舱随时减小  导致机尾重量加大  而其他的 ...

是的
波音出事的缘由:为了省燃油,空客首先在机翼上改变了气动外形(大概意思就是加点翅板,其实坐飞机时只要注意,大多数翅膀上都有这种东西,只是大小、形状、位置不同);于是波音也照此办理;但是由于你说的原机型重量等问题,对飞行姿态有影响(飞机纵轴俯仰角度);然后就加了软件控制系统(当然还有硬件配合)。
问题就出来了,这项技术波音在战斗机上用过,是行的通的。也许民航飞行员训练不过关,也许本能就不相信人工智能,也许是习惯(这个因素是最大的)。结果就出事了。假如就此认定,可多数737-8没出事(好像用737-8的航线有8000多条),而且最关键的是第一次摔飞机的那家公司(狮航),同一架飞机在之前的航班也出现了机头控制不住,当时的飞行员就关了这套系统,飞机没事。我觉得波音的问题,是系统和人之间控制权交接没搞好。
波音到底怎么出的事只和波音有关系,我只是关心新技术开发从中能得到什么教训,毕竟波音算是机械行业信息化搞得最先进的企业(指技术、工艺、质量、生产控制等)
这事再次提醒技术人员,特别是开发人员:抵触新技术、习惯难改将是新技术、新产品必须面对的头痛的问题,
比如像CAD软件,从手工变成计算机画图,就有改变习惯的问题。只是这个改变不大。但是如果在3D-CAD上加上变形设计\配置设计,那改变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