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画二维螺旋线问题

楼主(2019-03-17):
autocad用螺旋线命令画的高度为0的螺旋线,怎么还是三维的,这个能怎么转成二维的吗,又或者,可以怎么画平面上的螺旋线呢,多谢,需要下图效果。

网友A:
这个不是螺旋线,这叫涡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螺旋线,这叫涡状线。

这个AutoCAD里有简单画法吗,谢谢

网友:
大哥  CAD图形绘制里不是有曲线吗。。。。

网友:
你删掉一条不就行了

网友:
二维就用二维画法,也有转换成二维方法。

网友B:
很简单,画螺旋线的时候,设置,2个圆的直径,圈数,高度相等。2次画螺旋线的时候圆直径相差你需要的间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画螺旋线的时候,设置,2个圆的直径,圈数,高度相等。2次画螺旋线的时候圆直径相差你需要的间隔, ...

如果你试过,你就知道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试过,你就知道不行

网友B:
不是这个形状吗?还有其他地方我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形状吗?还有其他地方我没注意到?

后来解决了,后来画高度0就没问题,之前一直是三维的

楼主(2023-01-01):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形状吗?还有其他地方我没注意到?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