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上的接地螺柱焊接符号标注样式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9-03-17):
不超过4mm的板厚,正常来讲是点焊,但是搞标准化的人,不认为这样
我列出几种标注,到底哪一个正确?谢谢!

网友:
1.JPG这个标注是正确的,
2.JPG表示三角焊缝,围绕螺栓焊一整圈,焊高3mm。
3.JPG表示错误的。沿螺栓焊一整圈,三角焊缝,双面焊,焊高3mm。(在哪个地方进行双面焊?)

网友:
我会按1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