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防腐堆焊

楼主(2019-03-17):
    1.一些特殊容器要求容器内壁的抗腐蚀性较高,容器较大,一般会在压力容器的封头、筒体和接管的内壁堆焊超低碳不锈钢。

    2.不锈钢一般堆焊两层,过渡层和面层,过渡层要有良好的抗裂性和塑韧性,一般堆焊层中的面层成分由容器的使用条件决定。
    3.选择堆焊用焊接材料及焊接参数时要严格控制熔敷金属中的铁素体含量此外还需特别注意相邻焊道之间的搭接量,带极堆焊的搭接量一般控制在8~10mm范围内,可以看到这种焊接一般都是用带材。
    4.堆焊的焊接过程中,会使堆焊层经受长时间的热循环,可能会导致不锈钢堆焊层出现脆化和晶间腐蚀的倾向,因此,焊后热处理应很重要。

网友:
不错,也可以考虑用等离子焊+合金粉末进行堆焊,热输出会小很多,可以降低出现脆化和晶间腐蚀的可能性。

网友A:
成本应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应很高吧

反而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非常漂亮的堆焊,比起用复合板肯定经济不少   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