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用轴承座出工程图时技术要求上要写热处理方式吗?怎么写?

楼主(2019-03-18):
一般轴承座出工程图时技术要求上要写热处理方式吗?怎么写?谢谢

网友:
主要看你用在哪?用啥材料?
一般的铸件调质就行,好的用铸钢、锻件调质也行。

网友(点评):
主要想先找专业资料学习参考,然后自己选择

网友:
肯定要注明  材质  热处理硬度   表面处理

网友:
看你公司工艺与技术接口和配合状态,工艺管的少,设计就管的多

网友:
一般标退火去应力就可以了(主要保证加工性和韧性),再多的话,实际很难做到(成本)
当然特别重要的要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热处理程序,但一般很少碰到
一般退火要求铸造厂直接做也比较容易,铸件不需要完全冷却,也可以减少成本

转百度内容
铸钢件的铸态组织易产生较严重的晶技偏析、组织不均,如铸件断面往往表面是细等轴晶,二层是柱状晶,中间是等轴晶,以及魏氏组织和网状渗碳体,需要通过热处理(固态重结晶)来消除或减轻其有害影响,铸钢件通过热处理来控制其显微组织,达到需要的性能。另外由于铸钢件的壁厚差异以及结构的影响,同一铸件各部位具有不同的组织状态,并产生相当大的残留应力需要消除,因此,一般阀门铸钢件都要求以热处理状态供货。 按加热和冷却条件不同,铸钢件的主要热处理方式有退火、正火、均匀化处理、淬火、回火,固溶处理、沉淀硬化、消除应力处理及除氢处理。各种热处理的主要特点及适用范围。 由于铸造组织特点,铸钢件的热处理往往与化学成分相近的锻钢或轧材件不尽相同,其特点如下。 ①铸钢件铸态组织中,常有粗大枝晶及偏析,热处理时,其加热温度稍高于相近成分的锻钢件,其奥氏体化保温时间也要适当延长。 ②某些合金钢铸件的铸态组织偏析严重,为消除其对铸件最终热处理的影响,需予以均匀化处理。 ③铸钢件形状复杂,壁厚相差大,必须考虑截面效应所导致试样与实际铸件在组织和性能上的差异。 ④铸钢件凝固、冷却后,各部位都有程度不同的铸造应力。

网友:
我们的产品轴承座就用灰铸铁而已,转速3000,中载,内部还有10BAR压力,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