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出工程图时的常规技术要求怎么写

楼主(2019-03-18):
机械零件出工程图时的常规技术要求怎么写,哪里有专业资料介绍?比如说常规轴类零件的技术要求、焊接件的技术要求、轴承座的技术要求...谢谢

网友:
常见的倒角、(铸造件)圆角
焊缝高度、坡角等
技术要求一般是2类,一种例如上面的通用(尺寸)要求,在图纸中单独标数量太多,简单说明就能理解的,另一种是特殊要求,例如热处理要求、表面处理、试压等等
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实际并没有固定的格式

网友:
一看你公司不正规,出工艺标准是工艺工程师干活,不是设计工程师,当然设计是技术大咖的话也能做出工艺图。
出图的格式可以参考其他公司常用标准,要是做出有效率合理的公差标准不仅懂设备的使用要求还要懂加工,什么样的机器能做什么样精度的零件效率最优,这需要技术积累,不是三两个月就能掌握的。

网友:
这些大多都是从抄图中学来的。

网友:
多抄图就知道了

网友:
技术要求尽量简单明了,我最讨厌技术要求有用没用的啰里啰嗦一大堆,比图形占的篇幅还大,工人很容易漏看导致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