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常用钢材焊条选型的相关资料

楼主(2019-03-18):
谁有关于常用钢材的焊条选型的相关资料,一些常见钢材和常见焊条的匹配,主要以焊接强度区分的.求大师普及下

网友A:
焊条选型主要考虑工件材质的力学性能。力学性能主要是指强度和韧性,一般应满足等强要求,即焊条熔敷金属的强度应该与母材相等。同时还要保证韧性指标相等或相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条选型主要考虑工件材质的力学性能。力学性能主要是指强度和韧性,一般应满足等强要求,即焊条熔敷金属的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