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运动上的设备的螺丝紧固

楼主(2019-03-18):
请教一下,我在装配设备的时候,总是出现传动部件设备螺丝松动,我用的是以下方法:
1、加平弹垫;
2、打厌氧胶;
3、加两个螺母;

请教一下大神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先看看能不能把振震动源处理一下。有放松垫圈的,好像齿那样

网友:
很多时候不是装配的责任

网友:
防松螺母,防松垫片什么的

网友:
一般需要打螺纹胶

网友:
直接把螺栓漏出来那部分的牙全部打倒,保证不会松动,但是以后拆卸的时候会麻烦很多

网友:
最近做鬼子的一个项目,他的做法是在螺栓上打孔,用铁丝将两个螺栓绑起来,螺栓如果松的话,铁丝会被拉紧。这样可以有效防松。

网友:
头带孔螺栓

网友:
|czq、发表于 03-18 15:58最近做鬼子的一个项目,他的做法是在螺栓上打孔,用铁丝将两个螺栓绑起来,螺栓如果松的话,铁丝会被拉紧。这样可以有效防松。
头带孔螺栓不用??还自己打孔??

网友(点评):
没说好,买了头带孔螺栓,但供应商没用,自己打孔了

网友:
只加平垫片肯定不行,还要增加弹簧垫圈。

楼主:
好的,谢谢,我淘宝上搜索一下

楼主:
这个办法不错,但是这样无形中增加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