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使竖板在直线运行过程中一直向着圆心?

楼主(2019-03-18):
如图所示,竖板在上下直线模组的带动下左右往返运动(除了加减速阶段,其它时间是匀速运行的),在往返运动的过程中,如何使竖板一直朝向轴心?请路过的大神帮忙看看。由于在左右运动的过程中,一直向着轴心的竖板旋转速度是不一样的,我自己能想的就是用电机驱动竖板旋转。有没有更简单些的机械结构能做到呢?

竖板在上下导轨间做左右往复运动

竖板在上下导轨间做左右往复运动

竖板的窄面始终向着中心轴

竖板的窄面始终向着中心轴

网友A:
加条连杆,然后竖板上下两端要加轴承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条连杆,然后竖板上下两端要加轴承旋转。

大神能说仔细一些嘛?连杆加在哪儿呢?上下两端是要加轴承才能支承并旋转的。

网友(点评):
连杆连着中心了竖板啊,要能伸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