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设计问题

楼主(2019-03-18):
如图 圆筒内部的 加强筋,为什么要开孔,作用是什么,别人说是释放焊接时的应力,防止把圆筒拉变形。圆筒的直径是800 厚度6 304材质   内部加强筋Q235

网友:
减轻重量?

网友A:
Q235和不锈钢直接焊接吗??、

网友B:
大部分是为了减重,热应变也有一定道理,甚至有些是用于气流导向的。
我猜主要还是为了减重,变形的话,如果焊完之后不再加工,对外形尺寸有很高要求的话,焊完都会再加工,靠那个孔也保证不了。

网友C:
不锈钢为什么用A3钢做加强筋?

网友:
减重的作用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35和不锈钢直接焊接吗??、

是的 直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是为了减重,热应变也有一定道理,甚至有些是用于气流导向的。
我猜主要还是为了减重,变形的话,如 ...

开几个孔根本减轻不了多少重量, 焊接完加工上下顶板,保证上下顶板平行,圆筒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为什么用A3钢做加强筋?

内部用A3 节约成本,外部抛光,不能生锈

网友D:
个人感觉是减重孔,加强筋较大,存在热变形问题,我有一个问题是不锈钢和碳钢焊接是不是不太好啊,需要注意焊前预热焊后缓冷这些问题,我觉得全用一种材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是减重孔,加强筋较大,存在热变形问题,我有一个问题是不锈钢和碳钢焊接是不是不太好啊,需要注意 ...

不可能用304  成本高多少?这个只要要求外部 不生锈就行了,内部不接触物料

网友:
主要是释放应力的,焊接后不时效的话,加工完应力会慢慢释放,这样要求高的工件尺寸就会变化,开个孔的话内应力就能在开孔的位置释放。

网友:
可能是要焊接用吧,具体等专业人士回答

网友:
散热和减少空气动力学

网友:
感觉是减重,应力的话可以在直角处避空

网友:
减重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工艺上的吧 方便拼接时工人操作  尤其是这种筋板码在哪里  你一片一片的取  没有孔的话  不好操作
还有运输时  差一个元棒在孔里  不怕倒  至于说焊接应力 这个就说不上来了  减少焊接应力 应该是直角到钝 可以防止焊接应力集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可能用304  成本高多少?这个只要要求外部 不生锈就行了,内部不接触物料

你的圆筒用的不是304吗?然后加强筋用的Q235,这样焊接后性能不好,我意思是可以把加强筋也换成不锈钢,一块筋板成本可以承受。
其次,楼主意思是只要外部不生锈就可以,那圆筒也可以用Q235啊,喷漆就行,发蓝也可以。(希望我理解的没错)

网友:
是不是吊装孔啊?看不大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圆筒用的不是304吗?然后加强筋用的Q235,这样焊接后性能不好,我意思是可以把加强筋也换成不锈钢, ...

外部要304,内部用Q235材料省成本。焊接性能应该不会很差,用了很久都没问题的

网友(2019-06-04):
这两种材料直接焊接应该是不合规的,这样A3的铁离子会向不锈钢漂移,从而造成不锈钢也生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