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问Q235和20CrMnTi合金钢用什么焊条焊接?

楼主(2019-03-18):
如题

网友A:
结构钢与合金钢的焊接,属于异种钢焊接,需要做焊接工艺评定,根据工艺评定选择焊材比较安全,否则,焊缝会出现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钢与合金钢的焊接,属于异种钢焊接,需要做焊接工艺评定,根据工艺评定选择焊材比较安全,否则,焊缝会 ...

说的有道理!具体用哪种焊条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