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系统,G9和G64的差异?

楼主(2019-03-18):
请教,西门子系统,G9和G64的差异?

网友:
G9
准确定位,单程序段有效
G64
连续路径方式

在用机床画一些图案的时候会遇到拐角特别小的地方,如果使用G64的话,刀具会在接近拐角的地方走个捷径,图案就会有失真,而G9则是刀具移动到那个点之后再走下一个点,不会提前预判拐弯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18 14:55G9

准确定位,单程序段有效

G64

连续路径方式

在用机床画一些图案的时候会遇到拐角特别小的地方,如果使用G64的话,刀具会在接近拐角的地方走个捷径,图案就会有失真,而G9则是刀具移动到那个点之后再走下一个点,不会提前预判拐弯
回答的十分专业!非常感谢!

网友:
这么专业的东西不懂

楼主:
|xufeng001发表于 03-18 16:35这么专业的东西不懂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