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运行SW2016,什么配置可以

楼主(2019-03-18):
笔记本运行SW2016,什么配置可以

网友A:
thinkpad的P系列,dell的图形工作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inkpad的P系列,dell的图形工作站

价格略贵呐,一般的游戏本都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也可以,但真心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就这配置运行sw2016也还过得去
比这强些的就更好了吧

网友(点评):
2G显存能扛住吗?

网友(点评):
8G内存 经常会出现 内存不足 很难受

网友:
最主要的是CPU主频,内存,硬盘。显卡的话如果不做渲染类的工作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nkpad的P系列,dell的图形工作站

真的贵,我的预算在8000

网友(点评):
可以研究下海淘或代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略贵呐,一般的游戏本都可以了吧

预算8000的配置怎么选比较好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的贵,我的预算在8000

不都是国产的么,海淘价格会合适么!没有信得过的代购也不敢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配置运行sw2016也还过得去
比这强些的就更好了吧

HP的按这个配置选,8000够了。

网友:
8000预算可以搞个dell的m6800 显卡换p3000以上级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算8000的配置怎么选比较好啊。

8000左右买美版的P52S也买不到吧,有这个价格的都没现货。看看游戏本吧,这价格上个1060都没问题了

网友:
现在主流的电脑都可以把 ,价格5000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