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不同截面形状的螺纹怎么衔接

楼主(2019-03-18):
求助各位大神,现有一零件,有外螺纹,但是是两段,水平段是波形螺纹,倾斜段是D形螺纹,我过渡处用SOLIDworks怎么画?求助!!!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吗?

网友A:
这个3d有必要画的很准确吗?

网友B:
理论上接不上啊兄dei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接不上啊兄dei

我这个工件要加工出来的啊,现在是数控加工+普车修整,现在领导想让数控全部加工出来,但是建模建不出来,程序也没法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3d有必要画的很准确吗?

没必要很准确,但是总得过渡过去吧

网友C:
不用软件,直接用数控机床的指令就可以完成,加工的是变螺距螺纹吧,可以改改参数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工件要加工出来的啊,现在是数控加工+普车修整,现在领导想让数控全部加工出来,但是建模建不出来 ...

谁想出来的设计,谁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软件,直接用数控机床的指令就可以完成,加工的是变螺距螺纹吧,可以改改参数来实现的

螺距是恒定的,不是变螺距,其实这是个滚丝模,滚压的是大螺距螺纹,螺距十几以上

网友:
中间用退刀槽过渡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