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求高手来挑战,方案好直接出研发费

楼主(2019-03-18):
4分或者6分的无缝钢管,内部填充铝波。大题参数如下1
填充介质,铝箔,毛培厚度0.53mm,牌号3001,宽度500mm,经切割拉延后
如图一所示,
2
如何把图一铝箔均匀的填充在内径15mm,长度3m-10m的无缝钢管内。@燕南天 @国粹 @反引力 @可乐加冰 @向前冲

剪下的一小块

剪下的一小块

剪下的一小块

楼主:
说说我走的第一个弯路,以为后来人开拓思路,共同交流

楼主:
由于铝箔太薄了,就把剪下来做成小球,装到一个硬管里面,一段0.5米分段装进去

网友A:
这个东西你要讲前提条件和最终作用,你这个是用来催化的还是过滤的,如果是为增加接触面积可不可以用其他方式或结构

网友:
搞不了自动化。。。

网友B:
有没有听过翅片填充,如果不考虑阻力,那主要考虑铝箔成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你要讲前提条件和最终作用,你这个是用来催化的还是过滤的,如果是为增加接触面积可不可以用其他方 ...

装填在入户燃气管线内部,起到阻止火焰传播的目的,是一种新型的防爆燃气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听过翅片填充,如果不考虑阻力,那主要考虑铝箔成型问题。

我们现在是这样大卷切割成小片在填充的,

网友:
示意图考虑下

楼主:
通气量是一个指标,通气压力4000pa,就是我们一家一户用的天然气管道,装这个目的就是阻止回火。切割后的铝箔填充在天然气管线内,相当与在燃气管线内全部装上阻火器,达到防爆目的。

楼主:
装填做完,冲压的这个外面的圆就拿不出来了,同时管道和外圆也会出现缝隙问题,一旦燃气管线碰到明火,会在管道迎火面附着一层小气泡,这个气泡就起到隔绝热量传播的作用,持续暴露在火灾中,管道强度就会下降。所以铝箔要均匀的填充在管道上,要有部分铝箔与管道接触,起到传导热量的作用。

楼主:
现在我们就是这个方案,外面的圆用的不锈钢的,成本造价比较高,如果这个外圆能抽出来重复使用就好了,抽出来难度太大,抽出来同事要保证里面的铝箔不跟住出来,3米长的管线不好弄,更别说是10米一根的无缝钢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你要讲前提条件和最终作用,你这个是用来催化的还是过滤的,如果是为增加接触面积可不可以用其他方 ...

用来传导天然气管线暴露在火灾中热量的快速传导扩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听过翅片填充,如果不考虑阻力,那主要考虑铝箔成型问题。

要保证一定的通气量,用在一家一户的燃气管线内部,翅片上开孔使用也可以,存在2个问题,用什么材质,不锈钢的或者铝的,不锈钢加工不到这么薄,焊接成本还很高吧?铝的这么薄也不好做,用户太多,一个县城都几万户,成本必须考虑。w

网友C:
最终成品的图片是第二张图么?

网友B:
不能制成铝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终成品的图片是第二张图么?

不是,就是图一装到无缝钢管内,图2是因为图一铝箔不好装,才放到图二里再装填的,成品就是3m到10米的无缝钢管内均匀放置图一铝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制成铝粉吗?

铝粉天然气一吹不就跑了

网友:
可以把铝箔进行成条切割,然后包裹一定强度的软带然后进行牵引输送,   就类似于电缆中层的编织网,一段进,另一端用牵引丝拉着牵引丝旋转拉,应该很容易就出来了,管壁应该是光滑的吧

网友:
可以将铝箔进行条状剪切,然后在表面缠绕上丝线(金属或者阻燃的)类似于电缆的铜编织网一样,利用牵引杆从一端进行旋转牵引,如果管壁还算光滑,应该很容易就出来了

网友:
lz留个微信,体现一点诚意

网友:
这个很难哇

网友D:
此方案加驱动装置后前端伸入管内将材料剪切成为长条运输至管内,逐渐填充逐渐拉出

整体

整体

细节结构

细节结构

网友(点评):
这个不错,虽然我没用上,红包还是要发15010108575加微信。

网友:
如果不均匀接触,翅片+铝管+钎焊是可以实现的,但10m内部气流畅通还要均匀接触管壁,难~

网友E:
做2个半圆管,先把铝箔放进去,合模,加水,冷冻,开模,冰棒塞钢管,化冰,干燥。

没钱用水,有钱用印度神油。

网友(点评):
两个半圆不好操作,做一个U形槽做底模会更方便放入和合模。

网友(点评):
你是个人才,看到你的方案很吃惊,我没兴趣来我这看看,工资比现在提30%,

网友(点评):
最后确定用的是缩管方案。

网友(点评):
早转行了

网友:
重金有多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做2个半圆管,先把铝箔放进去,合模,加水,冷冻,开模,冰棒塞钢管,化冰,干燥。

没钱用水,有钱用印 ...

很好的设想,该先付一半重金

网友(点评):
最后是公司一个高级工程师设计的缩管方案。不过他发散思维不错,应该能走远

网友:
阻火器
压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设想,该先付一半重金

估计要被白嫖

网友(点评):
人品,做人的根本,先付出,花时间,用心。

网友:
让重金飞一会儿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能制成铝粉吗?

制成铝粉那就是炸弹。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制成铝粉那就是炸弹。

是的。这个思路不完善,有防护部件也许可以。

楼主(2019-07-21):
告知大家最后方案,缩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知大家最后方案,缩管。

愿闻其详

楼主:
没必要这么势利,毕竟是机械社区,

楼主:
先装填到管径较大的管内,然后粗管变细管,自动化生产目前已经花了200多了,公司保密,没法上图。主要给大家有个交代,也只能说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思路不完善,有防护部件也许可以。

老哥15010108575方便的话加个微信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方案加驱动装置后前端伸入管内将材料剪切成为长条运输至管内,逐渐填充逐渐拉出

嘤嘤其鸣,求其友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装填到管径较大的管内,然后粗管变细管,自动化生产目前已经花了200多了,公司保密,没法上图。主要给大 ...

缩管仅仅是固定工艺?

楼主:
|饿狼小军发表于 03-20 11:29此方案加驱动装置后前端伸入管内将材料剪切成为长条运输至管内,逐渐填充逐渐拉出
仔细看了一下,纯技术请教,外套管应该就是燃气管线吧,滚轮位置不变,钢丝带动铝箔进入管内,你这钢丝后来怎么出来?

楼主:
|饿狼小军发表于 03-20 11:29此方案加驱动装置后前端伸入管内将材料剪切成为长条运输至管内,逐渐填充逐渐拉出
一边拉出,一边后退,滑轮退吗,只有钢丝在管内转动,滑轮位置不变?或者滑轮位置也变化,钢丝和滑轮拉这铝箔一起后退,在这个设计中滑轮是干什么用的?请教。

楼主:
|喂我袋盐发表于 07-22 16:03
缩管仅仅是固定工艺?

按小管尺寸做好铝箔,因为大管管径粗,所以很好装填,装填完成,粗管变细管,铝箔和管就可以紧密贴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嘤嘤其鸣,求其友声

文化人,雅致!

网友:
小意思啦,不太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2个半圆管,先把铝箔放进去,合模,加水,冷冻,开模,冰棒塞钢管,化冰,干燥。

没钱用水,有钱用印 ...

是个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