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丸可否去除焊接

楼主(2019-03-18):
出口的产品要求比较高,抛丸是否能去除焊渣。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不可以,建议用手砂轮打磨一下,再进行抛丸,那样外观看不出来,抛丸只是去掉表面部分,这种去掉效果不太好,手砂轮打磨再抛丸,外观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很难吧,最好先把焊豆铲掉

网友:
先用人手清理大的,再抛丸。

网友:
强力抛丸可以,还可以发现焊接缺陷,提高疲劳寿命

网友:
抛丸去掉颜色还可以,那么大的焊渣子很难去掉

网友:
这个恐怕得用角磨机处理了,如果再要求高,就用抛光机抛光一下表面。

网友:
选好的焊丝飞溅会少点。我们以前用的“神钢”焊丝,飞溅就还可以,后来换 一一种国内的品牌(便宜),就飞溅明显增多。然后,就是每盘焊丝质量也会有差异,飞溅也就有多有少的(换一盘就又好点了)。

网友:
不可以的,如果想要焊渣少,那就用惰性气体焊接。

网友:
这是机器人焊接的?

网友:
采用药芯焊丝可以有效的控制飞溅,焊缝成形也好,就是需要加一个除尘设备,药芯焊丝烟尘较大

网友:
不可以,抛丸一般是上漆前的平整处理,先用砂纸磨一下吧

网友(2019-05-17):
防飞溅液应该听说过吧...     我们之前有一批急活,直接喷的油漆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