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程一圈不到,怎么测转速?

楼主(2019-03-18):
我现在有套传动机构,电机用联轴器连接一个滑轮   电机驱动的速度一直在变化
我现在要测滑轮转速是否就是电机的转速
但是行程较短,电机全程一圈都不到,总时间不到0.5秒,怎么测?

网友:
编码器,可以么?

网友:
有条件的话,用编码器测吧

网友:
测速传感器

楼主:
什么测试传感器啊    我看到很多测转速的  都有圈数要求

网友:
|Lisa945发表于 03-18 17:33
什么测试传感器啊    我看到很多测转速的  都有圈数要求

p+f了解一下,具体咨询他们工作人员

网友:
行程太短,电机转速快,用编码器不好测吧?误差太大。能不能设计一个中间机构,把行程放大再测?

网友A:
用绝对式编码器测吧,能测转速和位置,应该没问题

网友:
什么电机啊?伺服步进的话可以直接驱动器读取吧

网友:
编码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绝对式编码器测吧,能测转速和位置,应该没问题

有推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