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 数控不会 用过广数 求大神教我

楼主(2019-03-18):
这个呢 是这样的 我对刀X轴  外径92   对刀X92   启动的时候呢 对刀数据不对 X轴到X0的位置 才是外径的尺寸 Z轴完全没问题  这个是什么情况 怎么解决

网友A:
是自动测量的那种系统吧,不需要填写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动测量的那种系统吧,不需要填写尺寸的

我好像把最开始的测量  改了  Z轴没事  X轴 不行

网友:
调用刀具和刀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