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2齿轮钻铣床小拔叉怎么拆

楼主(2019-03-18):
前段时间入手一台武汉第二机床的32齿轮钻铣床,有点小漏油,准备拆下来清洗换油封,拆到最后一个小齿轮拆不下来,拔叉挡住了,拔叉与齿条相连部分有一小孔,孔里面是平的,反面没有,不知怎么拆?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看到这个销孔没?应该是内螺纹销,所以拔出来就行了。

楼主:
里面是平的

网友(点评):
那就是工人们装错了销子。

网友(点评):
把内螺纹销装成了普通销,那就麻烦了。

楼主:
用尖头往里掏了一下,很浅,没感觉到里面坑凹,好像是平的

网友A:
内螺纹销的头上一般有一个是一字形开口或是小的内六角凹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螺纹销的头上一般有一个是一字形开口或是小的内六角凹槽。

内螺纹销难道没有内螺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螺纹销难道没有内螺纹?

只有锥销的头上才会有内螺纹孔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锥销的头上才会有内螺纹孔哦!

你可能记错了,圆柱的叫内螺纹圆柱销?内螺纹销都有内螺纹。你说的开槽的是螺纹圆柱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记错了,圆柱的叫内螺纹圆柱销?内螺纹销都有内螺纹。你说的开槽的是螺纹圆柱销。

我说的就是这种,在我们这边就是这么叫的,想当年我拆机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销子,螺文销头上带一字槽的,大多在南二机的床子上用得比较多,还有外圆磨床固定砂轮法兰边的平衡块用的螺纹固定销,其实上就是带有内六角槽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