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减速计算公式

楼主(2019-03-18):
老师要我做出一个小型直线模组条件是导程20行程1050载重40kg   速度 40m/min请问怎么由这些数据求出加减速

网友:
加减速计算公式是高中物理知识,在网上查查能查到。

网友:
实际情况是所需的拉力等于模组自身的摩擦力加上负重所造成的摩擦力,40m/min其实应该代表的是匀速直线运动,拉力等于阻力,加速度为0,你问的加速度应该是从静止到匀速运动这段的加速度吧,这个不好确定,加速到40m/min所需的时间、距离这些变量你没给,无法推算,这是中学知识,你自己去查吧,如果可以当做理想模型来算的话,这是最简单的一些计算模型

网友:
根据你这些数据算不出加减速的,这个是根据要求来的,比如说:你要求响应快,1s后就能达到你能要的速度,那你电机的启动力矩就比较大,一般来说,电机功率就要选的大一点。Vt=V0+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