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上料定位问题

楼主(2019-03-18):
遇到个问题求助一下。圆薄片(厚度1mm)上料,预想方案是采用顶料方式,每取几个料后蜗轮蜗杆提升机上升一段距离。因为料的直径尺寸不定,所以需要设计不同料的定位。现在遇到个定位问题,想了两个方案,1.下面的圆盘开T型槽,放T型螺母,这种方案感觉可行,只是可能开T型槽加工上会麻烦些。2.不开T型槽,下面放一个定制的旋转件。下面会有图示。这个加工起来方便些,但是感觉不大可靠。3,求助的是问一下,哪种方案更可行。

网友A:
三个弧形槽是控制圆盘料的夹紧直径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弧形槽是控制圆盘料的夹紧直径还是什么?

三个弧形的作用是调节的时候可以同心缩放。

网友:
你这样设计不好,存在:1.使用不方便。2.定位不准确。

网友:
没有基准,装配根本没办法调试,你设计的思路太过完美,不要站在自己的立场设计东西,多互位考虑下,如加工、装配、调试等。。。。

网友:
同心度太差,之前做过类似的    然后果断放弃    太理想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弧形的作用是调节的时候可以同心缩放。

在下愚见,这样的调整机构就算加工出来组装好之后调整尺寸的时候很可能压根动不了,不如直接点根据中心孔做对应的标准块,标准块可以兼容成一个。

楼主:
这是很成熟的方案了,之前见过实物,但是没仔细看里面的结构,求用过的的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弧形槽是控制圆盘料的夹紧直径还是什么?

不做成弧槽,而做成互成120°的径向槽,槽内设计成弹簧,靠弹簧弹力沿径向同时收缩,是不是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