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球磨铸铁做蜗轮,手册上无其参数,请问该怎么计算?

楼主(2019-03-19):
用球磨铸铁做蜗轮,手册上无其参数,请问该怎么计算?机械手册有铝、铜、灰铸铁在各滑移速度时的许用接触应力。我们该如何得知球墨铸铁的?是否可通过公式计算?或是相关软件?小弟遍寻不到,望有设计过球铁蜗轮的大侠指教!

网友:
【球墨铸铁蜗轮在蜗轮蜗杆减速机中的应用_VEMT唯玛特传动】http://www.vemte.com/Mobile/MArticles/qmztwlzwlw.html

这篇文献是否对你有帮助?灰铸铁和球墨铸铁都可以做蜗轮

网友(点评):
谢谢!有所帮助!

网友:
这个也可以参考下
ZA蜗杆传动设计计算
http://www.doc88.com/p-791380852434.html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很好!

网友:
最好不要用铸铁,通常都是用中碳钢和低碳钢的30CrMo就可以的,而且要把齿面再硬化。

网友(点评):
嗯,我们用30Cr做蜗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