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出现自适应图标怎么回事?

楼主(2019-03-19):
就是上图那些太极红绿图,画草图时没有,成形操作后就出现了。inventor 2013

网友:
是您的操作告诉Inventor:我要用自适应。

网友(点评):
大神,我不知道点到哪个开关了,如何操作啊?以前都没有这些的

网友:
这个需要自己去设置的。

网友:
这个钣金件你是在装配环境中新建并建模的吧?

网友:
打开样板文件,看看“Document setting”里面。。。

说出整句英语都很费劲的我,在用英文版。。。忘了那儿中文叫啥了。。。“Modeling”。。。

估计是那里的第一行打勾了。

网友(点评):
哎,没有找到

网友:
看看那个长条前面是不是打勾了。

网友(点评):
那是在部件中自适应,我画的零件每一步造型操作都出来这个图标,郁闷

网友(点评):
ok啦,看我回复11111

网友:
回楼主:
1)您知道“自适应”的意思和用途吗?
2)您确认您这个模型中的自适应是错的,需要改成非自适应,为啥?

网友(点评):
老大,不明白自适应,我以前画图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就冒出来了个自适应,搞得很不习惯。我想把它关掉,不知道如何操作。画图软件对我来说够用就可以了,很多功能真的没有心思去研究啊

网友(点评):
我就和平常一样,画个圆,尺寸都标好了,定位了,退出来拉伸一下,然后3D操作和草图就出现这个图标,我从来没有用过个这功能,对我也没什么用,就是看起很碍眼,想关了。

楼主:
我一个个选项挨着尝试,终于找到原因了。
我晕,部件选项竟然影响到零件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个个选项挨着尝试,终于找到原因了。
我晕,部件选项竟然影响到零件操作。

我只记得软件选项里,只有两个地方有自适应相关的。

没想到啊,没想到。。。

我早点多嘚吧两句就好了。

当时也想到过你说的这个选项,可我也没想部件的选项里会折腾零件的特征。。。

这两个地方,每次新安装软件后,都已经是习惯性地关掉而已。

网友(2020-08-17):
楼主一语中的,不像某些人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