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系统的FB和F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9-03-19):
某加工语句如下:
N100 G1 Z=201. FB=230
其中的FB和F有什么不同?

网友:
FB
非模态进给
F
模态有效轨迹进给
FB为当前段进给速度,F是一支沿用的意思,就是程序头G1后边跟一个F指令,后面所有的G1后边都沿用F的进给,FB则是当前行有效,其它行无效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19 13:45FB

非模态进给

F

模态有效轨迹进给

FB为当前段进给速度,F是一支沿用的意思,就是程序头G1后边跟一个F指令,后面所有的G1后边都沿用F的进给,FB则是当前行有效,其它行无效
我研究了好久,怎么也不明白,大侠一句话,懂了,十分感谢!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19 13:45FB

非模态进给

F

模态有效轨迹进给

FB为当前段进给速度,F是一支沿用的意思,就是程序头G1后边跟一个F指令,后面所有的G1后边都沿用F的进给,FB则是当前行有效,其它行无效
大侠你好,追问下,FB之后的语句如果不给F指令,仍用FB语句之前的F吗?既,模态指令F可以“无视”非模态指令FB而继续有效吗?

如果不是这样,那FB指令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
1、FB之后的语句如果不给F指令,是不沿用FB的进给速度的,FB只是在当前行好用
2、F指令看见FB指令就按照FB的进给走,看不见,就还按照F自己原来的进给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