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扳手设置

楼主(2019-03-19):
简单介绍下,法国进口的扭矩扳手,用时可以显示扭矩数值和旋转的角度,最近试了几次都无法达到理想的角度,看了操作说明,有一项始终搞不明白指的是什么,扭矩扳手如下。扭矩扳头部还有装一个套筒。左边是在用的,右边网上找的图。

楼主:
现在什么情况呢,设置中有一项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就是“center distance”,下面45是注释,中英文的

网友:
找供应商提供支持,这么精密的工具,一定不是路边买的吧。

网友:
應該是你前面的接頭有替換的模組,不同模組,力臂就不一樣了。
你可以反推的,軟件的測量值和數顯的值,比較。公式:力矩=力*力臂。

网友:
有没有操作说明书,根据说明书来研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