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重叠部分去掉

楼主(2019-03-19):
重叠部位怎么去除

网友A:
编辑边线法兰的草图轮廓

网友(点评):
对,一个命令折两条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边线法兰的草图轮廓

重叠部分折边宽度不同,不能一次使用边线法兰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叠部分折边宽度不同,不能一次使用边线法兰

这个宽度一样,一次边线法兰,对角处自动处理了

网友:
拉伸切除最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感谢